[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32L01HM电视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0):
  创维液晶电视32c01hm电视指示灯亮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源板号5800-p32tqf-0000。测主滤波电容电压为309伏,5伏正常,没有正12伏和正24伏。很明显是典型的pft电路没有启动。该机的pft电路,是有主芯片fan7530和外围电路组成。其中的8脚为供电脚,查资料应该是12伏电压,现经测量为0.9伏左右。显然是没有供电。其1脚是380伏取样,检查电压为2.9伏左右,属于正常范围,那么接下来,应该重点检查,其供电支路。

  从该芯片的1脚向上顺藤摸瓜,R19上端是一只贴片三极管V3,V3的基极接光耦U4,集电极接VD6整流二级管,该二级管的正极14伏电压正常,是从副开关电源提供,看来是因为V3没有导通,无法向PFT电路和主开关电源提供工作电压。所以PFT电路和主开关电源无法工作,当然也就没有+12伏和+24伏输出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V3截止的呢?光耦U4是开待机控制用光耦。换之无效,光耦的1脚接R47电阻,2脚接开待机控制三极管V4集电极,V4基极开待机时,高低电平变化正常,光耦U4的1脚电压却很低,只有0.几伏,而1脚上的电阻R47上端5伏电压一值很稳定,果断焊下R47贴片电阻,量之以无阻值。换上一只1K电阻,+12伏和+24伏恢复正常,而主虑波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到345伏左右。电视修复,看来此机的PFT电路,在正常时大虑波电容上的电压并不是平常所看到的380伏,而是345伏。

网友:
楼主能抓住PFT电路无供电作为突破口迅速找到故障点,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 学下思路

网友(2015-10-30):
感觉345v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