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43a一动就掉电,一碰就掉电

楼主(2015-09-10):
问题是晃一会就掉电,光板子测,也是掉电,
无显卡是集显的
光板用东西敲北桥和时钟芯片
都会掉电
加焊北桥不行
加焊时钟不行
换晶振也不行
加焊两次南桥也是
也没进水的痕迹
没招了,把周围所有芯片和ec
都加焊
结果好了
呵呵
虽然不知道具体那个
不重要了
好了就好

网友:
某个元件引脚虚焊了,能找到故障点就更好了,可以彻底处理,免得板子返修。

网友:
  屏接口背面  有腐蚀断线

网友:
碰板断电!明显是虚焊,不想动脑筋的话,大面积加焊也确实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好

网友:
也是一个办法呀 哈哈 查的话 估计很难查出来

网友:
一般都不会大面积加焊  因为会把主板问题搞复杂的

网友:
接口不牢固吧

网友:
一般电感冷焊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