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碎纸机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5-09-10):
  如图1,一台碎纸机通电指示灯不亮,整机无动作,拆开机器,测量保险管(5A)已烧断,拆出电路板(此电路板均是通过电线直接焊接板上,所以需在纸上标识和记录清楚每一条线的焊接点,避免接错!),如图2,用表测量发现电机供电的桥堆(D1、8A)已击穿短路,另外,电机供电的限流电阻(R1、2.3Ω7W)已烧坏开路,更换保险管、D1和R1后,接回电路板所的连线通电,碎纸机指示灯亮了,电机也能转动,但电机转过不停。通电情况下,如图3,用表测两个入纸传感器的直流电压(两个发光管电压均有1.2V,而接收管1两端电压有8.3V,接收管2电压为0),发现接收管1已坏导致机器认为有纸,所以机器转过不停。因为没有原厂的收发管更换,而接收管1与接收管2是串联起来(如图4)检测机器是否有异物需碎的,其中接收管1是检测纸张入口,接收管2是检测光盘(磁盘)入口,光盘入口一般客户不用的,所以将两个接收管对换,如图4,将连接接收管2的两根连线短接(目的是让光盘入口的传感器一直检查没有异物),这样机器就只靠纸张入口一个传感器来检测工作了,结果证明机器是可以满足普通的碎纸功能了。

  图1:

  图2:

  图3:

  图4: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