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输出低的思路

楼主(2015-09-10):
我有一个电源坏了,刚开始输出有12V,5V,3.3V。过了一会,就变成了6V,2.5V,是什么原因,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
我估计是某个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大阻值看看

网友:
楼主的电源何种类型,何型号??....如何讨论?

网友:
考虑是不是电容有容量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