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Hisense三无故障一例

楼主(2015-09-10):
近日收到一客户电话(懂点电路的客户),说一开机就听到“叭”的一声,家里的空气开关也跳闸了,合了空气开关,又一次开机又听到“叭”的一声,于是他又再次试开一次,机器就再也没反应了。
     1.打开机壳,看到保险是好的,说明场效应功率管没坏,再次发现PFC电路的C811 211/1KV炸开了,再测其相连到地的二个并联电阻,一测都开路了。从色环“红红银金”,判定是0.22欧的电阻,于是换了一个211/2KV,二个0.22欧的电阻,开机还是也没反应,但蓝灯闪烁,说明还有问题。
     2.测PFC输出电压为310V,证明PFC没有工作,测与C811相连的周边元件,发现R822 标331贴片电阻开路,说明有大电流流过它,于是可判定芯片NCP33262损坏。于是下载电路图来分析NCP33262周边电路(海信LED42T29GP)。
     3.不急于换下NCP33262,为防次生故障,在电路板上测NCP33262外围元件,再次发现7脚相连的R820 22欧,R821 1K开路,根据图纸测V805(2907PNP管),VD815(4148二极管)短路,再测其他元件初步未发现异常。
     4.从旧板上拆了22欧和1K的电阻,体积较原来的小一点,并换上一个标有T4字样的贴片二极管(旧板上拆的),装上全新标有2F的三极管和IC,开机测得测PFC输出电压为415V,也能开关机了。
     5.装上机壳,接上机顶盒,一切正常。

网友:
听到叭一声,通电后还开,故障扩大了,要不然应该不会坏这么多。

网友:
保险管是不是原规格的?怎么空开跳了保险管也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