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 dl2200-h 无待机

楼主(2015-09-10):
修一台明基 DL2200-H 的显示器 插电源无待机 跑电路 12V是有的 就是到八脚的D9329芯片 VIN 12V  EN 4.87V BOOT 4.88V 就是不出3脚 LX 输出电压 无图纸 哪位大师能大概说下这种 12V电源 的驱动电源板子电路

网友:
条件满足就换了它呗,看输出短路没有

网友:
电源芯片故障率高,直接换D9329芯片

网友:
电压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