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有时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5-09-10):
主板是昂达A770,硬盘是希捷160G,接口是SATA口,已经更换过电源线,数据线了,有时能认到,但大部分时间是认不到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先换SATA接口那几个电容,试一下,不行,再干

网友:
主板南桥是有问题,导致点不亮,然后拿去烤一下,后来可以点亮了,但现在认不到硬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或者耦合电容,还有bios

网友A:
请问一下,如果真的是桥的问题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桥会出问题?

网友:
接触不到位,或者SATA的时钟不良,SATA内部的供电不够。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如果真的是桥的问题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桥会出问题?

你这问题问的真叫人难以回答,什么叫做为什么桥会出问题,人都会懒惰别说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