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图纸

楼主(2015-09-10):
求ga-g41mt-s2图纸,R:1.5,谢谢了

网友:
我的故障是,吹一下IO又可以显,IO换过,IO旁边烧了个电阻,我想看一下阻值是多少

网友(2017-08-02):
同求此 图纸 遇到一  无复位的

网友:
这个是老机器啊

网友(2017-09-14):
我也找   有的分享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18-05-05):
这个 有个点位就好了图纸可以对照 s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