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种带不起负载的电源板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10):
大神们:
       下午好。小弟显示器新手一枚,最近碰到很多带不起负载的问题的电源板,想请教下各位师傅,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不甚感谢了。。。《我希望回帖跟帖的大大们别说一些换电容啊换光耦的话题了,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有刷分的嫌疑,而且华而不实,这些我都会去做都有做过!!!》下面说一台显示器的具体故障
  型号:优冠222KB    《此显示器已修OK,但是是换的新的电源板》
    故障:电源指示灯一上电就会一闪一闪,并不是过10秒左右再闪
  分析:裸电源板,12V 5V都正常,接上驱动板。5V拉低,拔掉屏线,灯管,故障依旧,只要接上驱动板电压就拉低了,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看别的帖子有说换电容啊 光耦什么的,我也有全部换了,故障依旧,没则了,在这请教各位大神,对于这种带不起负载的电源板该如何去处置它呢?它太坏太恶心了,我已经受不了它了。。感谢各位大神了。。。衷心的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我点新鲜的建议。。。。。

网友A:
肯定是先把嫌疑大的开关管供电芯片光耦电容换掉,然后最后一招,地产式更换小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先把嫌疑大的开关管供电芯片光耦电容换掉,然后最后一招,地产式更换小配件

如果要地产式的话,换片新的划得来多了

网友B:
只有地毯式的换,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以后就可以秒杀了,这个投资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地毯式的换,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以后就可以秒杀了,这个投资还是值得的

如果不是通病,以后遇到还是不能秒杀啊,根据图纸和测量数据分析是上策。

网友:
你有图纸吗,你的测量工具有什么

网友:
楼主的电源用的何种IC?不知道内法分析....

网友:
楼主重点查电容,50v 10UF左右的小电容也要查。。。

网友:
碰到过几个带不起负载的,有些没修好。

网友:
你卖的新版都带不起负载,你要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检查一下5伏整流对管是否有一个坏了,其次检查保险电阻看是否变大。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或者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