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外接正常,屏亮无显,灰屏

楼主(2015-09-10):
一台acer V5-471,外接正常显,屏能亮但没显示灰屏,我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换过屏,没效果,没换屏线,但我手捏屏线也不行,请高手帮助一下,解决方法板号是  husk mb 11309 -2    48.4tu05.021

网友:
测一下主板到屏的供电

网友:
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
最好测试一下屏线是不是全部都是通的,如果是打一下LVDS各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这机器LVDS走桥,很可能是桥的问题,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上面说 换显卡 的 我都怀疑是不是灌水的   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图纸,如LVDS信号从桥出的话,搞显卡错了,
得换搞桥
谁和你说显示不正常一定要搞显卡?

网友:
发了一条屏线故障依旧,朋友说南桥,这种外接是通过桥来控制的吗,我摸桥的温度确实不低,没有配散热片,有朋友见过这种问题吗?换桥是不是对,

网友:
我在别地也见过有人出这问题,但没看到解决方法 ,应该不是个例吧,请高手回复

网友:
测屏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