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41cpu短路

楼主(2015-09-10):
开始测试cpu有一组上下管短路,直接换了一组。换完还短,不放cpu不短,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求帮助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或者板层短路

网友A:
看看驱动管是否短路了。。。。还是那个电容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管是否短路了。。。。还是那个电容对地了。。。

驱动管是哪个。。。。

网友:
CPU供电全换包好

网友:
慢慢搞。不急。搞好这块板你可以升级了。。。先全部拆MOS,测对地值。。。这样你会很快找到原因。。还有滤波电容都要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屡烧的。换了个主控芯片还烧最后,换一组上下管好了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下CPU的座子

网友:
换CPU再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恢复正常,应该是原上管先击穿后导致CPU过压击穿,紧接着下管开启导通时也击穿。最好先排除外围元件因素后,再把上下管和PWM芯片同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