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不显示维修步骤?谢谢!

楼主(2015-09-10):
求教显卡不显示维修步骤?谢谢!(黑屏)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说清楚一点

网友:
插上没反应

网友:
有些显卡你不装驱动开机它就是黑屏。

网友:
洗下显卡芯片,不行了就加焊

网友:
开玩笑了,先查供电,然后打耦合电容阻值,再然后就用BGA,还不行就用脚踩一下,然后就可以换新卡啦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就加焊或更换GPU和显存。

网友:
先检查接口是否有氧化,接触是否良好,看原件有没有损坏 鼓包,最后加焊显卡芯片,最好有显卡图纸,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小白从未修过显卡,不知道显卡维修是不是和主板一样需要上电时序的呢?我这里有个R9 270的卡想修一下,求大神指点,故障问题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亮的时候也用不长,用一会就会慢慢的暗下来,直到黑屏

网友:
显卡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2015-10-16):
请问下,我的七彩虹显卡不显示怎么修呀,GT8500

网友:
先查供电,然后打耦合电容阻值,

网友:
黑屏就是不亮了,供电第一步

网友:
我修显卡都是先打值PCI-E前面十六组地址线,然后打后面16组数据线,时钟线,复位线一起打,前面的线打值必须一致,后面的线打值必须一致,高就说明虚焊,低就说明核心坏!
都正常然后测12V,5V,3.3V的供电!然后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显卡是先出核心供电,后出显存供电的!
有些显卡可能显存供电可以单独输出!
供电也正常之后就刷BIOS,加焊核心!
花屏的显卡就直接加焊核心,不行就打值核心,看有没断线!
显存故障花屏的就挨个换,软件测试不会,又不支持新卡!换完还不行就丢了显卡很容易掉件,也要注意

网友:
显卡的毛病大多加焊显存和GPU就可以搞定

网友:
先查各供电。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小白啊!

网友:
显卡一般都是GPU虚寒或者损坏

网友:
黑屏,查红绿蓝打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