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 ms-7623 不触发维修 秒杀!!!!

楼主(2015-09-10):
型号:V星880GM-E41 ms-7623  VER:2.3
故障:不触发
今天客户拿来了 台电脑 说开关坏了,最终确定主板不触发。报价80元,同意修了。
主板 看起来还很新。
拆板 下来检查

开始,
接电  测不触发,拔掉CPU 12V  也不能触发。
检测卡 3.3V灯亮,
摸 南桥、IO、网卡 都不烫。应该不是大短路。
测开关针 2.25V 偏低,先不管(记得偶尔有些板开关针电压是很低的)
测晶振  有电压和压差 正常。
打开图纸
测IO 81脚 RSMRST#  0.02V 不正常 应该有3.3V才对  问题应该还是 出在 待机电压上。

板上 找不到1117之类的稳压器,估计又是通过8脚芯片转换的。
继续查图纸 发现了UP7706U8 (U22)这个芯片

看图纸 这个U22应该就是 把5VSB转成3.3V DUAL的
测U22的2-4脚 都有5.11V
测6脚输出端VOUT 只有2.16V. 确实偏低了。

这么一来 应该就是这个UP7706 的问题了,
在料板找了一个,果断换掉,3.3V电压出来了。

再测RSMRST#有3.3V  开关针也有3.3V了  正常了
迫不及待...
点开关针 . . .
触发了...跑马了....点亮了!

附上图纸,密码477425
总结:新一点的主板不触发的  感觉有很多都是这种8脚芯片出来闹的事。
看了 要加分哦

7623v23(477425) (1).pdf

网友A: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UP7706U8在这里损坏6脚输出端电压偏低的话,其测量这个引脚对地阻值应该比正常时候应该偏大,即这时候主板诊断卡3.3VSB指示灯应该处于微亮状态。

网友:
基础扎实,经验老道,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维修精神值得鼓励,UP7706U8在这里损坏6脚输出端电压偏低的话,其测量这个引脚对地阻值应该比正常时候 ...

我看了 亮了 就没多留意  因为检测卡 有时候没插好 也会导致 灯光的亮度 所以 没多留意亮度

网友:
学习学习。。。。。。。。

jjyy6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 亮了 就没多留意  因为检测卡 有时候没插好 也会导致 灯光的亮度 所以 没多留意亮度

正常在3.3VSB输出偏低的情况下,诊断卡待机指示灯是微亮的,根据发光二极管工作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在3.3VSB输出偏低的情况下,诊断卡待机指示灯是微亮的,根据发光二极管工作性质。

恩 应该是吧

网友:
LZ不像新手,可能是第一次发帖

网友C:
这个可以 这么新的板子 图纸估计是买来的  可惜没分了不然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后起之秀啊,牛逼

网友:
楼主大有钱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 这么新的板子 图纸估计是买来的  可惜没分了不然就给你加分了;

图纸 论坛找到  哈哈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故障

网友:
不是八脚芯片吗

网友:
是 8脚芯片  写错了

网友A:
其实就是8脚芯片,这里3,4脚功能定义相同等同于电压输入,8,9脚就是公共接地引脚,1脚忽略不计为空脚,即可以理解成为悬空工作状态外围不接元器件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8脚芯片,这里3,4脚功能定义相同等同于电压输入,8,9脚就是公共接地引脚,1脚忽略不计为空脚, ...

谢谢解答,我是小小白,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主板的检测流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解答,我是小小白,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主板的检测流程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故障,基本检测流程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E:
学习了
我修的是开关针电压1.02V 拆了IO,滤波电容,更换上拉电阻还不行

网友F:
开关电压不会太低吧

网友G:
就是没待机咯   是吧?

网友:
7706算是V星的通病了,还有7707   7533  6261 6262等等,V星的故障都比较统一

网友:
嗯,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故障,基本检测流程是供电,时钟,复位。

我不能那些什么信号什么的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压不会太低吧

品牌机主板 好像有些 开关针 有低于2.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没待机咯   是吧?

有  只是待机偏低 导致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修的是开关针电压1.02V 拆了IO,滤波电容,更换上拉电阻还不行

嗯 没图纸 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H:
楼主 请问你们店里的那个货架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请问你们店里的那个货架哪里买的?

网购的 淘宝

网友I:
不触发。报价80,感觉还不错哦,我们这边也就30,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触发。报价80,感觉还不错哦,我们这边也就30,真是....

你们做同行的吧 同行是报不上价的一般都是20-30  直接客户的 可以上到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那些什么信号什么的

不知道的信号 可以在本论坛 查找   迅维很强大的

网友I:
确实是同行,,这边都是做同行,直接客户和沙子里的金子一样,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同行,,这边都是做同行,直接客户和沙子里的金子一样,少见!

那就 是这样的了  不过 你们高手  板多了    修的快 一会修一块   很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修的是开关针电压1.02V 拆了IO,滤波电容,更换上拉电阻还不行

查下3.3VSB产生情况。

网友H:
关键搜索词是什么 或PM个链接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搜索词是什么 或PM个链接 感谢

就搜 货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能那些什么信号什么的

工作信号一般有中文解释定义,自己上网查下。

网友A:
这里UP7706本身6脚输出电压偏低,有时候与7脚相连串联分压电阻变值也有关系,开关针电压在这里应该是3.3V经过电阻上拉提供。

网友:
问题很简单,不过楼主很耐心,通过进一步测量RSMRST#电压低后才确定3.3V DUAL供电不常导致开机针电压偏低的。

网友:
3VDUAL没有出来

网友:
手法听熟练的借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UP7706本身6脚输出电压偏低,有时候与7脚相连串联分压电阻变值也有关系,开关针电压在这里应该是3.3V经 ...

还是你心细    不过这些故障我都会 先考虑换芯片 在弄小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心细    不过这些故障我都会 先考虑换芯片 在弄小电阻电容

嗯,分压电阻一般很少损坏,主要是损坏是表面受潮导致内部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了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不错的经验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攒了还有维修方式和图纸以后有这种板子的案例可以仿照 维修啦

网友:
这个U22还会引起不复位的现象 修过一回

网友:
写得不错,我是新手,没分,只能帮顶了

网友J:
880主板修一块可以收80 楼主哪里的市场那么好 我这最多也就50 没收过超过50的修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880主板修一块可以收80 楼主哪里的市场那么好 我这最多也就50 没收过超过50的修一块主板

我们这里不是大城市  主要针对直接客户   同行的 肯定没那么高  80快 很正常

网友:
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对新手来说也不好修。楼主值得赞

网友:
基础不错,修起来很简单啊!

网友:
八脚芯片是复合管吧,双路切换

网友:
V星的通病了,现在h61以上的新一点的主板也有很多的同样故障,就是3vsb的转换芯片换名字而已。做工越来越差了,都是偷工减料.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诊断卡的待机指示灯应该不亮

网友:
楼主不错,上次遇到这个板,掉电反复重启没搞定。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查。

网友:
检测卡有时候也有不靠谱的时候。还的万用表打一遍才把握啊

网友K:
一直没搞懂 RSMRST是IO自己发出来的 还是怎么样
青杏煮酒
RSMRST 一般是由IO 发出来的 是IO收到5VSB 3VSB稳定后,通知南桥 待机电压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的新板 很多都喜欢 上拉3.3V 或5V降压得到 不过 还是由RSMRST 控制
详情

网友(2015-10-18):
引用 网友K:
一直没搞懂 RSMRST是IO自己发出来的 还是怎么样
RSMRST 一般是由IO 发出来的 是IO收到5VSB 3VSB稳定后,通知南桥 待机电压已经准备就绪
现在的新板 很多都喜欢 上拉3.3V 或5V降压得到 不过 还是由RSMRST 控制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不错不错

网友:
这图纸密码是多少?打不开

网友:
这个UP7706是爱坏

网友:
不错,学东西了!!!

网友(2015-11-23):
我也有一块这个型号的主板,用一段时间,自动黑屏。 有人说是桥的问题,我感觉不像。

网友:
学习了!努力自学中

网友:
思路清晰,直取故障点。我现在维修还有点乱。一般都是乱查一通,实在不行再来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