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笔记本声卡故障

楼主(2015-09-10):
声卡芯片型号是IDT 92HD80B1X5NLG   不是脚伸出来的那种,是在下面的,不好焊,我是新手,感觉只能吹上去。。。
一开始是驱动正常,什么都正常,但内放和外放都没有声音,拆开发现声卡芯片中间有一个白点,用手指一抠,结果就发现是一个洞,本以为是芯片问题,买了2个芯片回来,320度吹上去之后开机,内放没声音,外放有声音了,再动一动3.5头,内外放同时有声音了。。。。然后搞不了几下内外放都突然没声音了,关机,加焊未果,仍然开机无声音,但可以正常装驱动和找到声卡,所以关机,重新加焊,再开机,恶梦开始了,不认声卡了,开机找不到声卡设备。重启几次都是这样,BIOS明明是开着的,心想可能是芯片又有问题了,又重新吹了一个新的上去,仍然不认声卡,仔细观察声卡周围也未见什么异样啊。
后来还是认为温度高了或者什么问题吧,又重新买了几个芯片,吹上去仍然不认声卡,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求解。

网友A:
晕,只顾得换你声卡多啊,看看供电啊,桥也有可能啊

网友B:
供电看是不 是有 时无?情况也有桥焊的情况

网友C:
查声卡的条件呀。现有这个QFN的芯片吹的时候容易虚悍哟,必须要补焊才可以的呀。

网友:
声卡感觉挺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声卡的条件呀。现有这个QFN的芯片吹的时候容易虚悍哟,必须要补焊才可以的呀。

原来如此,刚才用手使劲一推,居然芯片就给推掉了,发现根本就没有焊上去。。。。刚才用烙铁给芯片每个脚吸了一点焊,然后再吹上去,虽然有一点点斜,但开机认到了声卡,而且内放也有声音了,只是有一点点小。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只顾得换你声卡多啊,看看供电啊,桥也有可能啊

嗯,已经确定是虚焊。。。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看是不 是有 时无?情况也有桥焊的情况

已经确定是没焊上去,。。。谢了

网友:
感谢回复,是自己水平不行,根本就没有吹上去,要给芯片上锡再吹上去才能搞紧,,现在OK了。就是芯片没有吹好

网友D:
这个应该好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好焊吧

嗯,对高手来说很简单,我是新手,呵

网友:
新买的都要先拖下吧  无语了

网友:
看来焊功还是有待提高呀

网友:
先确认芯片焊接完全ok
在排查下耳机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