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OPYE-H61-uATX:2.00 诊断卡00 报警五声 滴 滴....求助

楼主(2015-09-10):
诊断卡跑00,换过CPU,换过内存,刷过BOIS,故障不跑吗,还报警五次滴然后停了一下又是五次滴,反复这样,内存假负载时钟无电压,没看到时钟是不是结成在桥里面呢,技术太低了新手,求解谢谢了

网友A:
有的板子 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可以清理下CPU

网友B:
H61的主板不过内存,还要查一下DRAMPWROK,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H61应该有时钟芯片吧。。。。

网友C:
是不是内存问题。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D:
H61桥内部集成时钟。测PCI E槽上的时钟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 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可以清理下CPU

不跑马,那报警怎么回事啊,用内存假负载时钟没电压,这个报警怎么回事呢,大师帮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主板不过内存,还要查一下DRAMPWROK,是否是高电平?

要去查才知道品,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内存问题。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换过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桥内部集成时钟。测PCI E槽上的时钟看是否正常。

好的,谢谢啊

网友:
楼主修好就说一下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