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1Fw显示器拉丝状图像,求助

楼主(2015-09-10):
一台E2251FW显示器拉丝状图像,测得VGH电压18V,VGL电压-1.7V,IC SM4025烫手,断开VGL电压到IC间的电阻,VGL电压恢复-6.5V,判断IC后面有短路,断开IC到屏之间的VGL电阻,IC一端电压-1.7V,怀疑IC SM4025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求助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J9S_FYJV$~DFT@S%7B%5DA1C7.png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J9S_FYJV$~DFT@S{%5DA1C7.png 补图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来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来说明就更好了

需要怎样的祥细,我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怎样的祥细,我可以测量

我说的是维修过程及维修思路

网友B:
驱动板已经换过,故障一样,可以排除,现在测量VGL电压低,只有-1.7V,常应该是-6.5V,VGL产生电路由C50、C55、D3、C51、R101、R104、R106、C52组成,然后通过R103 0欧电阻(图中标1处)送到IC SM4025,再由IC SM4025通过R302 0欧电阻(图中标2处)送到屏。测VGL电压低,有两种可能:一为产生电路问题,二为负载过流。排除方法,断开R103,测得产生电路有-6.5V正常,那么应为负载过流,后又排除是不是屏问题,断开R302,VGL电压依然是-1.7V,应为电路引起电压低,IC SM4025已更换过,故障依旧。不知道再从何查起。

网友C:
不用修了换新显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修了换新显示器吧,

这个拿来练手,学习用,如果什么坏了都换,还要维修做什么,有用户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已经换过,故障一样,可以排除,现在测量VGL电压低,只有-1.7V,常应该是-6.5V,VGL产生电路由C50 ...

很详细,值得称赞,,,。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围 2级管查了吗?

网友:
还有没有师付帮忙,求助啊!

网友D:
换d6二极管试试,修过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d6二极管试试,修过这样的。

换了D6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D6还是一样的,

你测下D4 D5

网友:
里面大神还是很多的

网友:
D4、D5用表测量没有问题,是钳位二极管,无击穿无开路

网友(2015-10-10):
继续求助,顶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