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10):
看到很多朋友遇到ASUS k43t待机时有时无 ,有是还可以开机到logo或是进系统

掉电 待机0.02没有一分钟就0.00了。 8)KCD]MV{ZW(3NNT43${IU6.png 其实就是8025的1  6脚没有收到信号,正常的是1.6v和1.3v 因为pc321这个电容不良引起vs_on没有

再不行就换pu1

补充内容 (2015-9-11 10:40):

补充内容 (2015-9-11 10:41):
版号QBL50 LA-7551P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收藏   最爱通病了

网友A:
给力 遇到此机器的类似故障 可以参考秒杀  不过楼主发的帖子中有一处微妙错误 就是8205芯片写成了8025  总之还是回帖谢谢提供案例给维修带来快捷

网友:
学到,以后秒板.

网友B:
有版号就更好了,下次就可以秒杀

网友:
ASUS的不好修啊,,遇到就要收藏起,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版号就更好了,下次就可以秒杀

QBL50  LA-755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 遇到此机器的类似故障 可以参考秒杀  不过楼主发的帖子中有一处微妙错误 就是8205芯片写成了8025  总 ...

确实错了。大家看的明白就行了

网友C:
小心版主扣分哦

网友:
谢谢  楼主 下次遇到  先测量 pc321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

网友:
{:4_132  学习了。不错。

网友:
华硕的板子 难修 遇到这种我就要收藏的 。。。

网友:
我新手。 。通常不敢靠经验来搞。都是查电路图。 。啥有异常就干哪里。 。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版主扣分哦

不会啦  我是真的看明白了 自己摇摆呢

网友:
通病,楼主设置一下权限

网友:
此机板号是 QBL50 LA-7551P REV:1.0

网友D:
呵呵,仁宝代工的板子比华硕好修多了

网友:
看到很多朋友遇到ASUS k43t待机时有时无 ,有是还可以开机到logo或是进系统

掉电 待机0.02没有一分钟就0.00了。 其实就是8025的1  6脚没有收到信号,正常的是1.6v和1.3v 因为pc321这个电容不良引起vs_on没有

再不行就换pu1

补充内容 (2015-9-11 10:40):

补充内容 (2015-9-11 10:41):
版号QBL50 LA-7551P

网友(2017-08-14):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下次直接修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以备今后使用,asus的机子真心不好修。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还没遇到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仁宝代工的板子比华硕好修多了
确实 仁宝代工的华硕板子,比华硕自己代工的好修多了 几乎都可以修好

网友:
收藏了 很好的帖子 以后多多发点通病的类子 以后修机器就好修了

网友:
是通病吗,好像没什么碰到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掉电还是比较难修的 这个板子之前遇到过 不过故障不一样 是3v直接烧穿了 不

网友:
有一个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通病的话大家都喜欢 直接搞定收钱 哈哈

网友:
通病 又提供了方便之路啊

网友:
这个机器市场上不多修的很少。。。。。。。。。。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新手有用

网友:
ASUS的不好修啊,,遇到就要收藏起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把那个信号拉低了吗、、、、、、、、

网友:
给力 遇到此机器的类似故障 可以参考秒 不过运气不会那么好的

网友:
下次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都能查到,楼主基本功不错啊!

网友:
高手呀;又有耐心,小弟点赞,小弟又长进了

网友:
下次碰到 修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
仁宝比华硕厚道多了,电路图基本上都有

网友E:
如果是通病,器件表面应该会有腐蚀之类的状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通病,器件表面应该会有腐蚀之类的状况的吧?

没有腐蚀。看不出来

网友(2018-03-11):
这个经验 还是挺给力的   收了以后就可以秒了

网友:
还有这通病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收藏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要是我修,直接取掉PQ308 。。。省事情。。。。。

网友:
很好。。。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少

网友(2022-05-31):
pu301 rt8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