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g500进水大短,修复后屏亮无显示。

楼主(2015-09-10):
进水公共点短路,换待机3v,0.95vgs芯片后公共点正常,但3.3对地很低,确定桥坏,换全新slj8e后,1.05vccp对地极低0.0007,拆掉pch后1.05对地400多。又换全新slj8e对地值一样,上cpu上内存开机,显示屏背光亮,但不显示任何东西,示波器测edid能检测到屏,波形正常,内存排阻也有波,测桥附近L6电感一段有1.05,桥那端无电压,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A:
L6一端有1.05另一端无电压,那不是L6坏了不通了?

网友:
那你这个属于白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一端有1.05另一端无电压,那不是L6坏了不通了?

L6是通着的。有阻值0.69

网友A:
L6是电感,电阻为0差不多。
你这个0.69不知道是啥单位。是 0.69Ω差不多,如是蜂鸣档测的0.69,那就不对。
用焊锡直连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南桥都鲁了个   怎么不鲁个南桥的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是电感,电阻为0差不多。
你这个0.69不知道是啥单位。是 0.69Ω差不多,如是蜂鸣档测的0.69,那就不对。 ...

用锡直连触发300多ma不动了,这个点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都鲁了个   怎么不鲁个南桥的程序呢

bios刷过了

网友A:
1.05vccp,先修这个吧

网友C:
屏供电有电没有啊。这个都没有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有电没有啊。这个都没有查吗

屏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5vccp,先修这个吧

1.05vccp输出正常啊,

网友C:
1.05V不是已经不短路了,怎么会没有电压呢?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已经看一下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了呀,最好更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V不是已经不短路了,怎么会没有电压呢?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已经看一下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了 ...

1.05本来就不短路,只是焊上桥之后对地就极低了,

网友E:
进水部位认真检查一下,CPU换过没?LVDS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重点检查桥背面的电感电容,LVDS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部位认真检查一下,CPU换过没?LVDS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lvds差分信号线对地都正常,620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太严重了的我都不搞了

网友:
大伙儿进来研究下,怎么没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5vccp输出正常啊,

1.05vccp输出正常啊.  可是L6你用焊锡直连,却无电压,L6就是1.05vccp上的一路电感。
还可以亮机。奇怪。你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ccp输出正常啊.  可是L6你用焊锡直连,却无电压,L6就是1.05vccp上的一路电感。
还可以亮机。奇怪 ...

1.05v输出是正常的,L6后级短路用锡连上就能出电压了吗,开玩笑,1.05v去往的地方多了,别的地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桥的LVDS模块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