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喇叭判断故障

楼主(2015-09-10):
主板报警声音详解

1、“嘀嘀…”连续的短音,一般情况下常见于主机的电源有问题。
2.“呜啦呜啦”的救护车声,伴随着开机长响不停
这种情况是CPU过热的系统报警声,大多是因为在为主机内部除尘,打扫CPU散热器或者是因为更换了新的CPU风扇,因为安装不到位,。
3.“嘀…嘀…”的连续有间隔的长音。内存报警的声音,一般是内存松动,内存的金手指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内存的金手指氧化,内存的某个芯片有故障等原因。
4.“嘀…,嘀嘀”一长两短的连续鸣叫
这是显卡报警,一般是显卡松动,显卡损坏,或者主板的显卡供电部分有故障。
5.“嘟嘟”两声长音后没有动静,过一会儿会听到“咯吱咯吱”的读软驱的声音。
如果有图像显示会提示系统将从软驱启动,正在读取软盘。如果软驱中没有软盘,系统会提示没有系统无法启动,系统挂起。
6.在WIN系统下按“Caps Lock”和“Num Lock”与“Scroll Lock”这三个键时,主机的PC喇叭有“嘀”的类似按键音。
7.短促“嘀”的一声,一般情况下,这是系统自检通过,系统正常启动的提示音。
具体的报警声:
1)AWARD的BIOS设定为:

长声不断响:内存条未插紧。
2短:系统正常启动。
2短:CMOS设置错误,需重新设置。
1长1短:内存或主板错误。
1长2短: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BIOS的FLASH RAM或EPROM错误。

2)AMI的BIOS设定为:
1短:内存刷新故障。
2短:内存ECC校验错误。
3短: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出现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
8短:显示内存错误。
9短:BIOS芯片检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器数据线或显卡未插好。

3)Phoenix的BIOS自检响铃及其意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4)兼容BIOS报警音代码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要不就是BIOS电池的问题,把电池拆出来,放在手中几分钟就好,再放回去,还有电源,和CPU过热也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其实主板报警声音是与主板采用的bios相对应的,我们先来看下AMI BIOS:

报警声         报警声含义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设置有问题,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检测显卡和显示器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联系商家。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联系商家,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Memory或VGA 其中一个出现问题。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断报警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再来看下 Awards BIOS:

报警声         报警声含义
1短            系统正常启动,表明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            常规设置有问题,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检测显卡和显示器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联系商家。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联系商家,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 Memory或VGA 其中一个出现问题。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断报警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   电源问题

另外一家bios厂商Phoenix已经被Awards收购,不过鉴于一些老主板还有采用Phoenix BIOS,我们把它也列举一下:

报警声     报警声含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如有没完善的多指教,会尽量补填完整。。
如果大家觉得值得一看就加点分呗,没下载分了,互相帮助一下,,世界充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