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LED42K28P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5-09-10):
海信LED42K28P,版本是0000,指示灯亮不开机。开盖查得N2(图中红框处)输入端5V正常,输出只有1.4V,型号是1117-33,输出应该是3.3V,换后一切正常。
不开机

网友:
这个 机器直接秒杀 没有短路或者少电压 是直接刷BIOS的

网友:
请教楼主,最近也修个液晶电视,指示灯时亮时不亮,亮时能开机但观看中会掉电,掉电后灯又亮,当再次开机时亮灭,开不了机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117损坏导致不能开机这种情况的不单这种机器会,好多机顶盒也会啊。

网友:
有学到了知识点以后维修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