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9g开机报警6声隔会2声

楼主(2015-09-10):
一台dell p09g开机报警6声隔会2声,电流已经跑到1.5,不亮机。板号DAOUM3MB8E0,测LCDVCC无供电,上示波器测测试内存槽的WLAN_SMBCLK正常有波形,测WLAN_SMBDATA感觉无波形,于是追查前级再次测场管Q21的另一端S极 ICH_SMBDATA信号有,测Q21 G极,有3V,理论上应该是对的。我的是安泰信的ADS1102CAL+,个人感觉有时测的不准,于是接上屏,再次上电测试,发现还是不亮,再次测量Q21 G极,表笔压在G极上的时候,显示器居然亮了,加焊Q21,反复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15-9-11 07:43):
1.这两个信号是识别内存的两个信号,一般我们想判断是否跑码,就看这两个信号,没有点位图,找位置工花时间,于是就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上面的信号。

网友A:
“于是追查前级再次测场管Q21的另一端S极 ICH_SMBDATA信号有,测Q21 G极,有3V,理论上应该是对的。”——没看懂啊!

网友B:
内存的两个信号?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是追查前级再次测场管Q21的另一端S极 ICH_SMBDATA信号有,测Q21 G极,有3V,理论上应该是对的。”—— ...

这个是因为Q21  G极空焊接触不良造成的。我测过阻,没测出来,因为G集高电平,理论上D,S极相当于短路,但实测发现信号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两个信号?还是

识别内存的两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