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来【迅维】快三个月了,第一次修好待机供电

楼主(2015-09-10):
测量20脚有19v,6脚也有19v,但是18脚就是没有电压,打18脚对地值只有18,果断找老师要芯片,以为装上去就 好了,但是没有我想想中那么天真了,还是不出线性5v,这次我就傻了,以为是误判了,我就赶紧打一下18脚对地值有500多,已经正常,这是感觉有点高兴耶!还有问题就继续查呗,仔细看电路图和实物板发现【迅维】老师好抗嗲!竟然把第6脚的电阻和电容对换了,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
人为做的故障 更锻炼维修的基本功

网友A:
哈哈 就你敢说老师坑的。出点题目给你锻炼,分析外围电路,不然怎么提高你的水平。

网友B:
第6脚是线性供电的EN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 就你敢说老师坑的。出点题目给你锻炼,分析外围电路,不然怎么提高你的水平。

大神我没有什么意思,当时我大脑还停留一,二期,有主供电,有线性开启,就应该有线性输出啊!没有就干芯片,本来干完芯片就有了,但是还没有,到这就没有思路了,也想不到老师会动那,但是通过这个故障,我又学到一招了,我是感谢老师又让我在实修中又学到了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没有什么意思,当时我大脑还停留一,二期,有主供电,有线性开启,就应该有线性输出啊!没有就干芯 ...

嗯 今天也是教师节,老师出题是希望你印象更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6脚是线性供电的EN端吧。

嗯   是的

网友D:
淡定的说这贴子内容真心少

网友:
感谢你,感谢老师,感谢迅维,让我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淡定的说这贴子内容真心少

大神本人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语言表发方便很差,请大神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