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 隔夜不开机,有大师见过吗 ?

楼主(2015-09-10):
早几天接到个DELL N4110本子,刚拿过来的症状是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大多数的时候是接电源开不了机后把电池拆了就能开。到后面就开不了了。拿到机子一看。HM67的桥,一般这桥是容易脱焊或者坏的。先拿到机器上焊了下。OK。亮机,怎么搞都没问题。到了第二天,靠。还是和原来症状是一样的。无语。赶紧定了个HM67的南桥,换完好了。第二天又不行。以为没焊好。加焊有可以。到了第三天又不行。我直接晕倒。请问大师有见过这种情况的吗 ?待机正常。刷过南桥BIOS。换过南桥晶振、

补充内容 (2015-9-16 12:06):
我已经又换了一片新桥了,过了一天没事。再过一天看看。

网友A:
不开机时你查过EC的待机和桥的待机条件有哪些?往往一些细节的问题没查到而引起的。当然有些疑难杂症例外。

网友B:
既然动桥能开机  估计问题点就在桥那  在不开机的时候查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时你查过EC的待机和桥的待机条件有哪些?往往一些细节的问题没查到而引起的。当然有些疑难杂症例外。

可是我EC和南桥的条件不会查呀。之会查EC的 VIN。其他的信号根本看不懂。麻烦赐教EC和南桥需要查什么条件。HM67的南桥。EC IT8518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动桥能开机  估计问题点就在桥那  在不开机的时候查桥的触发条件

请问下南桥的触发条件有哪些。我不知道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南桥的触发条件有哪些。我不知道呀。谢谢。

很多比如 VCCRTC RTCRSR SRTCRST 32.768 PWRBTN RSMRST BATLOW VCCSUS3_3 INTVRMEN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比如 VCCRTC RTCRSR SRTCRST 32.768 PWRBTN RSMRST BATLOW VCCSUS3_3 INTVRMEN 等

谢谢师傅。我马上抄其来。呵呵。

网友:
该做的都做了,检查板走线状态吧。

网友:
何不换个EC或者刷个BIOS

网友D: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桥工,学学再修吧,

网友:
按不触发的时候查  可以修好的

网友E:
你这问题看似与温度有关,换晶振回路的电阻电容试试

网友F:
时开时不开 碰到多了 尤其联想有个Z470好像是这个型号 有这个通病 焊桥就好 你的取下来重植下吧 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G:
一般多的是RTC电压被拉低

网友:
拆电池能开,检查RTC,PCH工作条件

网友:
板子出现这情况,不太好修,有烤箱的话,放烤箱里面考考试试。

网友H:
吧南桥晶振换了试试  RTC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开时不开 碰到多了 尤其联想有个Z470好像是这个型号 有这个通病 焊桥就好 你的取下来重植下吧 也要不了多 ...

南桥已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吧南桥晶振换了试试  RTC电路查查

晶振已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多的是RTC电压被拉低

RTC 电压3.3正常。无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问题看似与温度有关,换晶振回路的电阻电容试试

晶振电容已经换了。电阻还没,旁边有一个103的五脚排阻已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电容已经换了。电阻还没,旁边有一个103的五脚排阻已换。

有示波器的话就直接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强烈建议  bIOS   不行 把芯片换了

网友:
这机修好了??我的也有一台一样情况了,还没好了

网友:
可以换个桥看看了!!!

网友:
rtc晶体,电容换完那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呀,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南桥那里板层内部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测量看看EC 桥  供电时钟对不对

网友:
是通电不显还是不触发啊。不触发重点查rtc    32.768

网友:
桥那边的待机条件查一查

网友I:
维修就拍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

网友:
看看RTC电路吧  隔夜不开机不好修的

网友:
遇上2个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板,不开机,触发电流0.1几

网友:
你看看不开机的时候是不是SLP_S4#这个信号为低。出发后南桥不发出此信号!建议你去掉电池或者适配器单独开机看行不行,行的话,建议查查充电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碰到的多数是晶振的事

网友J:
刷bios 不是神马大问题

网友:
不开的时候测量一下缺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就拍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

没办法。现在在放着,丁了个EC过来。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 不是神马大问题

BIOS刷了一个。再刷过试试看

网友K:
我遇到过台式的隔夜开不了机 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L:
加焊可以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焊可以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换的是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过台式的隔夜开不了机 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台机好办。主板便宜。笔记本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问题看似与温度有关,换晶振回路的电阻电容试试

嗯。是的。我也觉得。晶振这片都换了。南桥换了。EC 南桥BIOS换了。EC芯片换了。现在重订了一片桥。感觉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

BIOS芯片已更换。

网友:
http://suo.im/2uva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开时不开 碰到多了 尤其联想有个Z470好像是这个型号 有这个通病 焊桥就好 你的取下来重植下吧 也要不了多 ...

桥都换了哟。呵呵。第一片桥我换了。现在我又换了一片。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M:
可能是RTC电路引起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RTC电路引起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

网友N:
后续的问题楼主记得及时来更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后续的问题楼主记得及时来更新啊。

一定一定。。。。。。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第二片桥好了。烤机三天。没事。感谢大家关注。

网友:
这台机器怎么修好的,楼主赐教

网友:
晶振,供电。。等等。

网友:
南桥附近的U25是不是虚焊,焊正试试

网友:
查桥供电,桥周边的条件

网友:
别再换桥了吧 都换了一个还是原故障

网友:
这个桥真的爱坏吗?手上有一个这个机器不触发

网友:
专业换桥的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