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板时而能点亮时而不能

楼主(2015-09-10):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的板,时而能点亮时而不能点亮,有时候跑到09就不动了,拔掉电源过一会上电又可以点亮了,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烤过桥都没用,请问下你们一般修到这种类型的板子一般是哪个地方的故障???

网友:
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是映泰什么型号啊

网友A:
是G31  G41的吗,是的话看一下那个过热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31  G41的吗,是的话看一下那个过热信号

是南桥的过热信号吗?是不是需要查图纸

网友:
板上地滤波电容老化了,换换试试看

网友:
不能亮时各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抓掉电

网友:
楼主弄好之后可以把结果发出来吗?我以前也碰到过最后换板了

网友:
把温控屏蔽了试试

网友:
主板电容,有没有失容的

网友:
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曾经遇到过映泰的p43主板是这样的故障,有时候用电吹风吹下就可以开机,把cpu的电容换过就好了

网友:
没有爆电容,只是主板不稳定,映泰G41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