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HT-21618RS 通电 触摸开关面板正常 无显示有背光维修 刷bios后正常

楼主(2015-09-10):
显示器型号:海尔HT-21618RS  触摸面板 LED背光故障描述:通电,触摸开关面板有响应,有背光无LOGO 和任何图像。
维修过程:检测上述故障后直接拆机取下驱动板刷bios,bios是网上下载的,第一次刷上,
                上机测试,整机无反映,连开关面板都不正常了,难道网上提供的bios不对,
                幸好刚才刷bios前备份了原机bios,拆bios刷上原机的bios,上机测试可爱的
                 LOGO出来了。连接电脑烤机3小时一切正常,前几天也遇到一台宏基显示器,
                 型号具体记不起了,也是刷网上bios 上机全无,刷回原机bios一切又正常。

海尔HT-21618RS 25LV0020.rar

bios

网友:
bios是原机备份的,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把原机的BIOS备分下来,又重新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
冠捷代工的吗

网友:
海尔的机器少,程序不好找,,,谢谢

网友:
备份了数据,然后刷回去,好了。是什么道理?求大神们科普一下。

网友:
损坏的bios再刷回去竟然可以亮

网友:
楼主把原来的BIOS刷进去久可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把原机的BIOS备分下来,又重新刷进去就好了??

是的!!!!!!!!!!!!!!!!!!!!!!

网友:
是不是调乱了,重刷就相当复位了?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 程序坏的很少

网友:
BIOS 我也下一下

网友:
可能一  重刷程序 相当于恢复了出场设置

可能二  BIOS芯片或驱动板主芯片虚焊  拆装BIOS的过程中风抢加焊了它们

以上两种情况  建议楼主多测试下  烤鸡2小时后  断电1小时   然后上电  反复测试    然后收钱  交给客户  比较保险

网友:
屏线问题吧,把驱动板取下的时候拔掉了屏线,又插上就好了,海尔的机器都是代工的,BIOS没有可以刷个板号,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