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不开机的维修,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5-09-10):
机子来的时候,不装电池,开机电源灯红一下,一瞬间变成充电状态,这是不正常,很多人就迷惑了,其实围绕这一点,问题就引刃而解,我在论坛看到有人修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修好没有。待机3v5v正常,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唯一不正常的是,EC 106脚 AC_LED_ON#,充电灯信号,开机有3.3v,其他任何信号,都没有出来,90脚 DNBSWON#1没有对南桥触发的跳变,修到这里,基本可以排除EC不工作,和周边电路短路,这些都不用考虑,哪里不正常修哪里,顺藤摸瓜,前面说过的,AC_LED_ON#,开机瞬间有3.3v ,将电源灯电压,由2.8v拉低为0v,所以瞬间电源灯由白色变成橙色,凭经验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充电电路的问题,充电芯片,isl6251,24脚DCIN 18v, 23脚 ACOK#是0v,然后第2脚 6251acin为0v,这就问题出来了,正常应该为2v左右,是18v通过一个100k电阻和一个10k电阻分压得到的。先想到可能isl6251坏了,直接拆掉isl6251,第2脚电压有0v恢复成2v,然后找到一个新的isl6251替换,开机一切正常,还有当电池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充电很慢,显示电池电量0%,在充电中,这个机子,大概充了10分钟,充到1%的时候,才开始正常充电,所以提醒大家,电池电量0%的时候,不要急于判断就是电池坏了,有的激活一下,可以复活过来,到此为止,维修结束。

网友:
这板若是INTEL的板有很多奇怪现象,CPU电压都出来了还掉电,最后刷BIOS断掉独显,机子才稳定

网友:
好例子 长见识了

怀修旧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这样的  好多新电池都是要等几分钟才充电的

网友:
嗯,楼主修的不错,只是没有图

网友:
也算是奇怪了,充电芯片坏还能把保隔拉通?

网友:
有些主板待机芯片不是上公共点的电压提供的,而是在公共点之前就提前产生了

网友:
学习中.不错的分析.

网友:
应该是 电池时间长了啊!额干了

网友:
维修到过这个   方法是可取的

网友:
没遇到过,有图就好了,下次注意看下

网友:
bios是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只能说是充电芯片故障导致的识别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