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电脑更改默认BIOS设置后,显示器不再显示

楼主(2015-09-10):
故障描述:
1:我的SVS1117ECB 显示器损坏后,自行淘宝购买了一个屏更换后,可以显示主板logo,不能显示windows欢迎界面,可显示登陆画面和正常运行桌面
(外界显示器一切正常)
2:由于死机或者强行关机,再次开机,电脑需要自检,但由于不能显示选择画面进而操作,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电脑,
3:浏览网上的各种方法未果后,设置了一下BIOS的默认参数,设置完以后,再次开机,显示器不再显示主板Logo,选择画面,登陆画面,桌面,显示器只有背光灯是亮的(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4:希望有大神能够给予解答,是不是需要刷一下BIOS,并希望能够分享一下BIOS

网友A:
要说你电脑的型号才知道是什么BIOS呀

网友:
我电脑的型号是索尼的SVS13117E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你电脑的型号才知道是什么BIOS呀

我电脑的型号是索尼的SVS13117E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你电脑的型号才知道是什么BIOS呀

用鲁大师看后:主板Bios :  inside corp.R0140c5     显卡BIOS: inter video BIOS

网友A:
我明天到店子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到店子看看有没有

昨晚这官网找到了个主板bios的更新,更新完,还是没有用……   原主板的BIOS的版本为:R0140C5   更新BIOS为:R0142C5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