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5-09-10):
联想B305一体机不显示,进BIOS显示WAIT ,刷BIOS。能进系统两次 在开开不起来了 ,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
,求助时什么原因

网友:
加焊南桥,想用的长些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时序修法,先修供电,信号共点多点问题

网友:
你刷的BIOS是坏的吧

网友:
加焊南桥OK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病你还在问啊 我都修了5台这样的机器了都是换南桥解决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南桥不稳定,直接换南桥

网友:
这款机修过几次就知道,南桥直接做掉。

网友(2015-10-10):
郁闷啊啊啊

网友:
恩 加焊南桥   不行的话只有换桥    遇到多少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修过几次就知道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BIOS有问题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啊  是AM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