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3/5V抓波

楼主(2015-09-10):
昨天晚上修好了一块无3/5V待机的板,今天早上去抓波才发现虽然电压正常了,但还没完全修好

下面是波形:3V、5V电感后端波形正常

电感前端波形: 波形不正常,最高电压未达到19V

上管G极波形:自举不足,最高电压没到24V

自举不足,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二极管,电阻(不过我修的那块板没用电阻)坏了,还有可能是基电压的问题,(芯片和管子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下面是不装上管G极波形:这个应该说明基电压没问题的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于是怀疑升压的电容的问题,换了3个,上管G极的波形还是不正常,在修电压的时候芯片和管子也已经换过了应该是好的,感觉很可能是二极管的问题,要不然换的电容也是坏的(或者换的不合适),于是去找料板换二极管,运气好找到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把二极管、升压电容一并换了,再测波形正常了。

上管G极波形:

电感前端波形:

注意一点,用万用表能测到3/5V或者示波器能抓到正常的电感后端波形,板子也不一定是好的 ,一定要看电感前端的波形正不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不过还是没搞懂这板子到底是升压电容坏了还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主用波波用的很好啊?

网友A:
这就说明了示波器修PWM电路的好处,不然有可能带不起负载或者容易烧上管。

网友:
学得快啊  不知道好不好学  俺也要学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机就是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说明了示波器修PWM电路的好处,不然有可能带不起负载或者容易烧上管。

会烧上管怎么说,是因为导通不够,芯片发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烧上管怎么说,是因为导通不够,芯片发热吗?

如果导通时不能饱和,截止时不能关断,开关管的管耗就会增加很多,会发热所以容易烧坏。

网友:
挺不错的 基地抓波都在行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C:
兄弟 帮忙问一下模拟示波器

网友:
波形抓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电感前端波型的问题之前没想过,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要注意呀,不完全导通可能会烧管子的

网友D:
安泰信的示波器吧,什么型号的??,我想买示波器但是看网上说,国产的除了普源示波器,其他的都不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安泰信示波器怎么样、?

网友:
基地的示波器都用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D:
电感前端,电感后端是什么意思?
前端是 上管的D极 19v吗?

后端是:上管的S极相连的 电感吗?

。。。。。。。。。。。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下用双通道怎么调时间和电压呀,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就是方便

网友:
你买的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说说吧 我也买个去 也常识下示波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帮忙问一下模拟示波器

没有模拟的,用的是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泰信的示波器吧,什么型号的??,我想买示波器但是看网上说,国产的除了普源示波器,其他的都不准,不知 ...

普源的比安泰信好,泰克的还更好,安泰信的不行,抓的波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前端,电感后端是什么意思?
前端是 上管的D极 19v吗?

电感前端连接上管的S极下管的D极芯片的相位脚,电感后端连接的是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下用双通道怎么调时间和电压呀,

跟单通道一样的,第二通道只需调下位置和每格几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单通道一样的,第二通道只需调下位置和每格几伏

呵呵,控时间试一下,谢谢

网友:
波形截出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