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r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5-09-10):
             长话短说,华硕k52dr板号,板子还很新,正反面看了下没有腐烛 没有进水问题时显时不显,上电跑到3.24A,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直接加焊显卡,问题依旧,换cpu还是老样子,再刷bios窝烤问题依旧,一想到华硕脑海里一万个草泥马呼唤而过,想一想华硕大不分都是电容问题, 把两个100的换掉220的上去成功亮机,电流也正常了。
  大哥给小弟加加分,最近穷啊!

网友:
不错,如果能抓波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实 没办法就换滤波电容和排阻

网友:
哪里的电容说说看

网友:
一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足以形容修华硕的心情,台湾人就是这样抠门,连个电容也偷工减料到极致!

网友:
换的这2个电容是 显卡的滤波吧

网友:
100的电容在电路中常常有不良的现象。

网友:
这种电容容易坏说明华硕的主板用问题啊

网友:
只能说华硕主板用料越来越差了

网友:
若是通病这种还好修些.

网友:
华硕就这啊!质量一般般 问题不少

网友:
现在很少有100的电容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跟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威武 牛逼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华硕,哎    就知足吧

网友(2015-10-10):
感觉有点乱来的!!!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