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复位不跑码,你也可以修

楼主(2015-09-10):
版号:昂达 G43/D3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小白修板,看见4粒大灯,而没有复位灯的时候,都会扔一边,让它凉快去,先上张图

你看到, 这样的板,还有修的兴趣吗?历史的惨痛经历,让我明白,有复位不跑码绝对是个大坑,坑死人不偿命!!!深有同感,先一起吐槽下
看到这个我就在想 232  时钟 IO 南桥? 那个先来一波呢
其实干完这些后,那板很多时候板都是废了
让我心拔凉拔凉的,搞了那么多久,我这是干嘛呢!!!~~~~~
今天不干了,随便戳戳,反正修不好,戳完了就扔一边。
这一戳,哥笑了,你也会笑,奇葩了。
上张图

内存供电,哈0.28V,笑了,笑到流眼泪,这是什么情况,有复位,不跑码内存供电不足? 难修吗?
测小8脚 UP6321,1、5脚 4.95V   7脚  1.89V ,哥在找芯片,你等下,咦了半天没看到,晕,连个芯片也没有,日了。
找下度娘,UP6321=RT9214  不用找了,换上。
哈,跑码了!!!!~~~
原来,不跑码也可以这样修
看来这修板,还是要按流程来!!!~
发此贴,只让让大家借鉴一下,免得干完时钟,干IO,再干桥,完了再量供电,最后欲哭无泪!!!~

网友A:
没内存供电也有复位

网友:
看来还是要按时序 一步一步来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内存供电也有复位

第一次见到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B:
绝对的来骗分的,没内存供电也能出复位?对了,你清楚什么是复位吗?什么是平台复位吗?CPU复位吗?如何才有复位吗?

网友:
其实不跑码问题我一般都是把所以电压先测下再看的。。。

网友:
6#说的不对,维修的变化都永远赶不上你的计划,还是按照流程来维修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的来骗分的,没内存供电也能出复位?对了,你清楚什么是复位吗?什么是平台复位吗?CPU复位吗?如何才 ...

没见过,不代表没有,来迅维吧,看样子你得学学不跑码维修流程,我迅维出来的

网友:
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啊!

网友:
无论有没有复位和跑不跑码都的先量供电啊。。一开始学的时候月饼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啊。。

网友:
这帖有深究,内存没电复位也出来,基地要考虑一下开机流程。要吗是个案。

网友:
的确,这问题我也试过,故障一模一样,主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个奇迹

网友:
不排除可能性,有些厂家出于某种考虑,采取的是非标准方案设计,需根据实际电路加以分析。

网友:
你的图片不是没插内存吗??

    不可能差内存差供电还有复位吧?!

网友:
嗯可以代换,就好修了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量出来问题了,没件,又没代换,坑死人

网友:
不是供电时装正常才会出复位吗 真是怪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确定不好修,不过你这也是幸运,,,

网友:
这贴 真的是  我看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真的士第一次遇到不跑码士内存没有供电,还好楼主找了个代换的  不然

网友:
神马情况都有啊,时序不会骗人

网友:
up6321 =RT9214 好好 非常好

网友(2015-10-16):
楼主说说不跑码维修流程

网友:
水手,虽然我新手

网友C:
你所理解的复位是PCI复位,看来你还要加强学习,CPU复位才是终极复位,经常修到过有RST不跑码的,一般都是CPU或北桥缺时钟或小条件,南桥坏也有,具体事具体判断

网友:
按顺序检测应该不会有这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理解的复位是PCI复位,看来你还要加强学习,CPU复位才是终极复位,经常修到过有RST不跑码的,一般都是CPU或 ...

同学一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PCR很重要,我都是照這個修

网友:
you diandianliu dao le ,haihsi buque dianya

网友:
有复位缺电压少见哦

网友:
奇!内在供电不正常,后续电压应该出不来啊?

网友:
不管他什么问题 我就先测供电  已养成习惯

网友:
真是个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有复位但是内存供电不对的

网友:
对啊 世事无绝对的啊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内存供电不一定就不能出复位,只能说太多主板是供电不正常不复位,但也有个别主板是另类的,我就修过一 ...

   老主板不说了,根本没时序,815 845的年代,基本是看诊断代码,哪里不过测哪里供电十有八九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