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新手维修待机3/5V,6050A2170401,欢迎指导!

楼主(2015-09-11):
实地三期学员维修待机3/5V,只是待机部分,欢迎指导不足之处。板号:6050A2170401-MB-A03,是英业达为东芝代工的

拿到板,老师说上个学员说3V短路,听着心里惶惶的。看了下,没有待机芯片,看图纸型号是TPS51125,QFN封装(这个芯片徐大爷,饼神,黄帮主都讲过很多次了,嘿嘿),芯片旁边C680掉件(这个是VREG5滤波电容),D536掉件。没有芯片不能上电。各电感对地均无短路,然后待机电路这部分各种打值,芯片3V5V线性输出对地也不短路。所以怀疑上面说的短路应该是3VPWM输出后极可能有短路。先把3V5V电感后端隔离点锡断开,确保3V5V不被后极拉低。

C360找板上同等容量和耐压值的补件,板上很多,找了个C737。D536是保护电路的一部分,+V5AUXON正常高电平,有问题会拉低ENTRIP2,关闭3VPWM输出,现在掉件只考虑这部分电路也不用补件,这样ENTRIP2就是通过R741 (150K )接地。

从老师那里领了TPS51125,将芯片焊好。然后再把3V5V待机电路该打的值又打了一遍,确认无短路。

然后上电,电流到了0.05,心里一阵激动,看了一段时间,没有再掉电。断电,直接上修板神器(绝对的神器,想修好板一定要来迅维学)示波器抓3V电感后端,通电3V波形出来,很漂亮。然后再抓5V波形,然而并不是一帆风顺就好了,没有5V波形,然后抓了下5V上管G极电压,也没有。思考了下,应该是没有开启,看了下图纸,5V开启也是连了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是温度保护和+3VA转+3VLA ,看明白了原理,那只考虑这部分电路的话,直接把Q518去掉,这样ENTRIP1也是通过电阻R129(150K)接地,这样开启信号就有了。

上电抓波,5V波形出来了,也很漂亮,感觉每次看好的波形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到这里应该待机部分差不多了,但只是这部分,就全板来说是不行的。然后就是各种波形抓一遍。

感谢观看,欢迎大家多多指教,发帖不易,给点分把,谢谢!!!

最后附上各种波形;还有图纸。

网友A:
后面的图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楼主,要是把波型注明下就好了,现在分不清那个图是测到那里的波形?

网友C:
帖子思路很清晰  步骤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把波型注明下就好了,现在分不清那个图是测到那里的波形?

本来有的,后来图挂了,重新传的时候删除了。这些是电感前端,后端,上管G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思路很清晰  步骤详细

你好,大神!

网友D:
LZ挺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E:
基地都是先修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地都是先修35V的?

先修待机部分,

网友:
403同志们送上

网友:
哼哼  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挺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F:
帖子思路很清晰 步骤详细 膜拜 我是40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帖子思路很清晰 步骤详细 膜拜 我是403的

感谢大老板鼓励,谢谢!

网友G:
迅维学得果然有两刷子,学完出来就是师傅了。

网友:
后面的图看不到

网友H:
哎呀,我的个神,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回来教教兄弟我呀.................

网友:
lz很NB果然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呀,我的个神,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回来教教兄弟我呀.................

师傅,皮城警备撸起,

网友:
学校里的理论就是扎实

网友I:
强大啊  看看我也要去实地学习一下了

网友:
实地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图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这个问题弄明白了,图重新传一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挺细心的,赞一个

小白在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学得果然有两刷子,学完出来就是师傅了。

大神过奖了,其实我真是小白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哎呀,我的个神,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回来教教兄弟我呀.................

师傅啊,别瞎闹啊,你都是秒的。徒弟快回家了,皮城警备撸起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强大啊  看看我也要去实地学习一下了

实地课程安排的比较好,讲的比较细,就是没记住,哈哈

网友:
在实地学习,理论上会好很多,高手还差的远。感谢

网友:
又一名大师级的人物即将出师了

网友:
嗯,学得不错啊,我也想学啊!

网友:
示波器挺好

网友:
讲解很仔细,一看就清楚了,而且还拍了这么多的波形图,

网友:
分析很详细

网友:
理论知识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图看不到

图全部挂了,已经没法再重新编辑,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去学习了几个月 看来迅维还是不错的 能够快速培养学员 挺好的

可以的,能真正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图纸看不到,不过分析很清析。

网友:
实地的学习资料分享一些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啊,别瞎闹啊,你都是秒的。徒弟快回家了,皮城警备撸起啊,哈哈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网友:
帖子思路很清晰 , 步骤详细   ,正规培训的结果!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