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421R 笔记本诡异现象

楼主(2015-09-10):
手头一客户机戴尔M421R (CPU是AMD A6 处理器,AMD合成桥芯片组,AMD显卡),能正常待机,按开机键能触发,接喇叭不加内存间隔报警2声,加内存后也能正常跑电流并有跳变,电流跑1.68左右慢慢上升(裸板+内存+CPU+散热器+风扇)。上升到接近1.7几后突然跳变到2.1几停下来,接内屏不显,外接屏也一样不显,接喇叭也没有报警声,按开机键能正常关机至待机状态,就是接屏不显示,客户描述当时出现蓝屏,后强行关机后再开就这样了。现在显卡和合成北桥也都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有维修经验的道家不妨指点一二了,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AMD平台经常莫名其妙的出问题

网友:
怎么没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还是先刷BIOS

网友:
是啊,AMD的机器,有点困惑哦~!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机器,后面没管他 放几天居然好了。

网友:
AMD的机器怪异问题挺多!bios刷了没有,还有就是屏接口的条件查了没有?

网友:
屏不显示你可以看看屏的条件满足没有,外接有的需要切换才亮的,有示波器可以打下波波

网友:
AMD的机器BIOS容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