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有时显示正常,有时无图像

楼主(2015-09-10):
asus a42j 板号:K42JC REV 2.0
有时显示正常,有时无图像,能进系统。无图像时屏幕灯是亮的,但不是白屏。
是屏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A:
都有可能,你干嘛不排除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你干嘛不排除一个呢?

楼上叼毛嘿嘿嘿嘿嘿,我是你下铺的

网友B: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我遇到过多次,正如楼上所说,你一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我遇到过多次,正如楼上所说,你一一排除

嘿,原来你是我下铺的啊。。。

网友C:
外接看是什么现象,如果故障也一样就是显卡或者电路方面,如果不一样可能就是排线问题

网友:
先用风抢吹下显卡看看,亮机了在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看是什么现象,如果故障也一样就是显卡或者电路方面,如果不一样可能就是排线问题

外接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你干嘛不排除一个呢?

主要是没屏线……

网友:
显卡 上BGA伺候一下再说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很烂   你仔细检查下显卡周围   屏线量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asus的机器不好搞 俺现在手里也一台asus的  没图纸 难修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必须要更换才行,压了没效果的,

网友:
在不显的时候外接正常不

网友:
y先排除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