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复位和内存复位

楼主(2015-09-10):
请问下各位师兄弟,G450电流触发0。45----0.9不动,各电压正常,就是没有CPU复位和内存复位,应该怎么修啊,刚修了台T400也是没有CPU复位和内存复位,做了北桥没反应,再做南桥桥就做爆了。所以不敢乱动了

网友:
平台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是不是PLTRST,,,,有的

网友:
CPU复位没出来就北桥了,有没有断线,测测阻值,不行换北桥

网友A:
平台复位有就是北桥发出CPU复位啦,查了没有,是不是控焊了 ,先用疯抢对北桥加热试是看信号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有就是北桥发出CPU复位啦,查了没有,是不是控焊了 ,先用疯抢对北桥加热试是看信号出来不

CPU复位不插真U有没有,我是用假负载测的,,这样行不行?CPU是英特尔的

网友:
vCPU复位没出来就北桥了

网友B:
这款机器先看U口,另外,你是实地出来的,冒似这样的故障应该可以会吧

网友:
先有CPU复位才有内存

网友C:
USB  BIOS坏的多 BIOS 分 DDR 2DD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先看U口,另外,你是实地出来的,冒似这样的故障应该可以会吧

我不是学笔记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BIOS坏的多 BIOS 分 DDR 2DDR3

u 口没问题,BIOS没工具刷啊

网友D:
有没有平台复位,信号跑到哪了

网友E:
没出复位  那就看看时钟都满足了没?  还有就是芯片的各项条件!

网友:
毛病不好修  学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平台复位,信号跑到哪了

平台复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出复位  那就看看时钟都满足了没?  还有就是芯片的各项条件!

你是说北桥的还是说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BIOS坏的多 BIOS 分 DDR 2DDR3

第五脚电压只有0.2V正常不啊

网友:
现在CPU复位出来了,内存复位没出来,,内存VREF也没出来,,是不是要先修好VREF啊?

网友:
T400主板才100多  直接换板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