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今天修的三台机子

楼主(2015-09-10):
小弟不才,进入这个行业才6个月,从最初的电脑进系统出现7B蓝屏报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不知道,到现在可以独立修复部分不触发、无待机、少供电等问题,确实进步了不少,但这是离不开【迅维】网的帮助,同时也买了《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这书的作用很大。
现在进入正题:
第一台机联想E431是中午修好的,断断续续修了三天。
问题是不完全过隔离,但也不是隔离点后一点电也没有,正常应该是隔离点要么不过,也就一点电也没有,要么就是19V全过,这个是只过了11V~15V,上下跳,后面所有的供电上管的19V也跟着跳,中间还烧过待机芯片,有时还能亮机,最后发现这个机子在待机时要是3V5V正常出来了就能亮机,那就先解决不过隔离的问题,先拿掉PQ313这时19V能正常到各公共点了,

再修待机供电,待机线性电压产生后就要开启了,一查开启脚没电,查其来源,到PR411,来自MAINPWON

再查它是来自PU1203的4脚,正常时实测是3.3V,这个等同于一个比较器,料板里找了半天没找到能用的,(5条脚第3脚接地的很多,但第2脚接地的一个没找到)没办法就4脚和5脚真连了,上电3V5V都出了,测了半小时没问题装机,此机到此修复。
        第二台是地士发来的DELL 1320.
问题是开机出完LOGO就没了,一直灰屏不动了,还拌有掉电的情况,掉电首先怀疑的是散热,后来发现每次都是30秒掉电,看来不是散热的问题,可能是BIOS。不进系统首先怀疑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先进一下PE看看,发现PE进不去,那就在别的机子上测一下硬盘,一边测硬盘,一边测主板,换CPU、处理散热,都无果后,刷BIOS解决了掉电的问题,再看别一边硬盘测出了几个坏道,换硬盘解决,此机到此修复完成。
        第三台是宏基4750。
放了好几天了,当时没修出来,现在已经忘记最初是什么问题了,就知道我们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师父说我们的板子有时还能亮机,后来待机都没了,原因不明(后来查出是5V电感后端的电容坏了引起的滤波不良,芯片开启了保护)但BIOS应该是好的,所以就从自己的板子上备份了个BIOS给客户的机子刷上去,两个机子都出现一样的情况,所有待机供电正常,EC没有发出RSMRST信号,不能触发,感觉很像BIOS的问题,今天下班前,就找了本地所有的4750的BIOS一个个刷,后来有个刷完装到板上触发后电流上到1A又下到0.9A,感觉快亮了,拔掉内存电流一样,断定是不过内存,容后再意,拆下BIOS装到客户机子上,触发,我X电流上到1.2A这不是亮机的节奏吗?赶快外接看看,还真亮了,装机测试,发现客户的键盘有的键不能用,想进BIOS  F2不能用,先这样吧!明天再试。
         还有个E47A的机子也好几天了一直没修好,现在的问题是给BIOS放电后能触发,但都不正常,会在你按下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2A再掉到待机状态,再自动触发,亮机进系统有时也会不亮,要是装上BIOS电池怎么放电怎么按都不开机。期间在BIOS电池座上还测到过6V的电压,现在电池接口那还能量到20V的电压,好像是冲电芯片控制的上管直接导通过电感到了电池座上了。现在没思路呀!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 修机跟我一样 三板斧    半路出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机跟我一样 三板斧    半路出家的

不好意思三板斧我还不会,那是要经验的活,我只能简单的分析一下电路

网友B:
今天也是修了3台笔记本,基本没技术含量,都只直接判断问题,通病类的,修了台三星待机芯片坏,3,5V管子坏,EC也坏的,叉叉的,最后同行说客户不修了,直接给做了6个故障点。。。。。不来我这里就要它废了。。

网友:
呵呵。楼上的各位比我已经很厉害啦,大家都还要努力啊

网友:
COMS电池那里很少会这样导通 重点查COMS电路供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修机跟我一样 三板斧    半路出家的

挺喜欢你的头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是修了3台笔记本,基本没技术含量,都只直接判断问题,通病类的,修了台三星待机芯片坏,3,5V管子坏 ...

是的  这样的机器 好不容易修好了  最后说不修 他是在玩我们  和对维修行业的歧视 和不尊重   不尊重我们  我们就搞死他   让他的机器 送到训为 实地都修不好

网友:
我也是看了 那本书,现在懂点了。楼主很耐心,加油

网友:
楼主,写得贴没有跟截图对上,也没有标示啊。有点看得头晕啊!

网友:
修到这个程度也是挺厉害的,加油

网友:
宏碁那台好了没   求结果

网友: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电容没哟换好吧

网友:
三板斧  板的好也行啊 哈哈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随着经验的累积,慢慢你就变大神了

网友:
有这么牛哦。

网友:
楼主不错啊   半年就有这么好的技术了

网友:
蓝屏代码我都不会看

网友:
楼主思路其实很清晰阿  加油

网友:
修机要细心 耐心 以后在修机的路上还可以学习更多东西

网友:
现在问题难点我已经没有那心思去修了

网友:
s思路清晰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