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面板花屏故障贴汇总,故障点,维修方案?

楼主(2015-09-10):
先看看典型故障:

这种故障可是难为住了迅维网的广大网友,很多都在求助这个问题,但求助者没一个修出来的。下面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2.LG LM220WE1 花屏有经验的大家研究一下什么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5395-1-1.html
3.LG飞利浦屏LM220WE1能修复吗?(技术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5522-1-1.html
5.lgw2242st 花屏看一下是什么故障?(21楼有专业回答)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0176-1-1.html
6.显示器花屏,但找不到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208
8.LM220WE1 黑晶屏通病问题 求一下解决的方法 或者 大师 指点一下 方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7000-1-1.html
9.求助LM220WE1花屏还能修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4738-1-1.html

只有2个人自称是修好了的,第一个不知道原理是什么,第2个不知道预后如何(两个帖子都给人一种不太可靠的感觉……)
1.修复惠普HP w2228h显示器 LG LM220WE1 花屏过程以谢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590-1-1.html
2.lg w1942t花屏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2764-1-1.html

还有一个LG显示器花屏修复了,但屏幕其实是龙腾(IVO)的,而且是供电有问题,所以没法拿来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094-1-1.html
有人说这是闪屏门,但查了下资料,比较权威的是百度百科里的新闻报道,闪屏门不是指现在这种花屏故障。当然闪屏门的概念也可能在更新,求指正。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TsejIGWBwxFs-uagHtbClltDdes3IHDBfxkVfq7h_0o01108_HGsAiZ6jX2oU89R4pMOP4_pK0iixlecA1MT_

网友:
我这只是昨天保存在草稿里的,还没有编辑好,后面可能还有重要内容现在还没弄上去,版主这么着急就给我发布了。弄得我现在连标题都改不了!

网友:
最后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最主要的是你还是没有说到解决的方法啊

网友:
解决方法呢。。。。

网友:
屏的故障千差万别,有通病,也有游离于规律之外的

网友:
这种故障,屏的各项供电都正常,网友大都是换最大的那个时序主芯片,这个芯片上面一般都是打着LG的标。但没有一个是换了芯片真正好的。帖子里有一个吹了下好的,但用了没多久又故障依旧,换新的也一样,放弃了。我就是想找个确定的结论,到底是哪里坏了。
找这样的大拿何谈容易啊,我只能在各种地方都找来找去。最后,我在淘宝搜索里不停地变换关键词(淘宝的搜索很傻的),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高大上的店铺,技术杠杠的。下面把我和他谈话的实录放在下面,

网友:
说我是发广告的有多远滚多远

网友:
这样这种供电正常屏幕花屏的故障就基本上确定了,虽然很难想像,但确实是屏COG模块及周边连接的问题。从维修价格上推断,应该是脱焊,不需要更换模块。所以下次大家见到这种故障,就不用再费钱去买时序芯片,到头来浪费金钱和精力。发到专业修屏的地方,花个百来块修一下也未尝不可。想找我聊天里的那家店铺,淘宝搜他的ID就可以搜到,大家可以看看他店里的情况就知道到底专不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