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配屏方法和技巧

楼主(2015-09-11):
液晶电视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有一部分无法修复,请教液晶电视用维修万能主板配屏方法和技巧

网友: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同求

网友:
用通用板就是写对程序,,,,

网友:
首先屏线就有10多种,在这查规格书,写分辨率,检查接线没差错基本就能改好。

网友:
一般每一种通用版都有介绍吧

网友:
虽然现在用不上,蛋还是要顶

网友:
有的换完后要刷程序呢    要么显示不正常

网友:
自己整一两个屏,组装一下,这比问的来得好,

网友:
一般都是买板时让商家给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