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VNY4 LA8661P触发异常0.04A

楼主(2015-09-11):
hp evny4
la8661p
故障现象:触发0.04A,过3秒左右掉电。

入手后,感觉有点像没检测到cpu的样子。风枪吹吹,无果。

能触发,电流又很低,还掉电。看来只能一步步来了。还好,此机有上电时序图

先从待机来,跳过公共点,直接测3,5v正常。

然后测了下内存电压PL402,没有1.5v
往前查SYSON,  !!!非SYS_ON   画图的二货又来坑爹了

0v。 继续向前查
SLP_S5#  借下前人的经验,在EC旁边有个测试点

触发后大约0.17v左右,这什么情况打对地阻值400多正常的
先不管,继续一路往前查power button out,  EC发给桥的触发信号,
看这个时序图应该是有个高低高跳变,实际上,我找不到测量点。。。哎, BGA封装的EC伤不起呀。
没点图,少零件标号的板子这是要玩死人的节奏吗

先不管它,据需往前PCH_RSMRST#

电阻找不到,但找到了二极管

触发后测量有正常的3.3v

看来不是EC就是桥了
再加上刚才那个不正常的S5,看来桥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不管了,干了再说。这时候,同事提醒了下,没有再去冲动的换桥
然后,经过一些列苦逼的测量与思索
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桥供电

+3V_PCH实际上就是vccsus3_3
u15 G脚正常为高电平,实测v。
控制信号PCH_PWR_EN#  0V正常
+VSB没有也是0v,断开电阻R181还是0v,
这个是个公共电压,来自PQ2 D级

PQ2测量19v正常,那就是断线了,飞线搞定。

本以为就此结束,没想到还有个奇葩的问题,不能插风扇。
插风扇会狂转一下下,然后就不触发了,连待机3,5v都没了。拔掉什么都正常
我cao,实在是烦了,直接改风扇电路,不能传图了,晕。
撬开风扇接口1,3脚,飞线连一起搭在3v后续供电上。转速很给力,声音也很给力。。。

发帖不易,觉得可以的赏点分,嘿嘿

网友:
分析的很给力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有BIOS 就好了

网友:
深夜发帖,辛苦了,顶一个

网友:
BIOS传不上来,郁闷不过论坛有好多的呀

网友:
检查下风扇电路,应该要修好,声音那么大,晚上的时候你懂的

网友A:
楼主你这PQ2一端有19V,正常的,PQ2是个P管,低电平才导通,你如何·断定断线的啊。飞线虽说决绝问题但有些电路飞线都不一定能行。必须追查控制脚,如果楼下看到不同看法欢迎提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PQ2一端有19V,正常的,PQ2是个P管,低电平才导通,你如何·断定断线的啊。飞线虽说决绝问题但有些 ...

上图先

PQ2是个p管没错,控制信号为spok,来自于3,5v芯片的pg信号
可能你没看清楚,PQ2的D级,也就是1脚已经有19v的输出电压了,既然如此,何必再去查G脚呢?

那个断线,是因为我测到R181的2脚对地值为1,它连接到PQ2的1脚,所以判断为断线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维修功夫不错,再花点时间把风扇控制电路修修不更好吗

网友:
已经搞定客户了,不用再浪费时间了,看见这破板就烦

网友(2015-10-14):
PU301 是什么型号。。。我的烧了个洞

网友:
有时序,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修,有助判断故障,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2016-01-21):

这个R181在那里了

网友:
今天刚接了个这机器人家换屏搞不触发了。

网友:
在u15旁边,主板背部靠近螺丝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