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的桥不过内存和桥有关系吗?

楼主(2015-09-11):
HM65的桥不过内存和桥有关系吗?
晚上实在睡不着,起来逛迅维论坛,想起白天的机器,不过内存电流0.2到0.6之后掉到0.2, 最好加焊桥居然好了..非常的不解其中的原理

图纸框架,内存应该是CPU管理的

这个机子是三星300E4A版号: BA41-016661

附上图纸,需要的下载

三星300E4A版号: BA41-016661 Petronas-14_DC_mp12_gerberout.pdf

925.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会不会是加焊桥的时候给CPU预热到了

网友B:
有关系,内存的SMB总线是桥控制发出的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桥管理的,不然就抓取不到内存了,其次,桥会发给U内存电源了的PG信号,现在三代内存都有复位信号,不然怎么复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加焊桥的时候给CPU预热到了

这个应该不是,还是桥和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D:
有2个信号和桥有关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关系,内存的SMB总线是桥控制发出的

刚才看了下图纸,确实是,之前看图纸都是一个8脚芯片发的,,难怪了。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2个信号和桥有关系的

请问,您说的是 时钟和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桥管理的,不然就抓取不到内存了,其次,桥会发给U内存电源了的PG信号,现在三代内存都有 ...

感谢高手的回复!!刚看了图纸,系统管理总线确实是桥管理的,手上没有示波器,系统管理总线当时没有测
请问,桥在得到什么条件下,桥会发系统管理总线给内存?
是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满足后吗?还是桥收到某个信号后,才发出呢??

、、、、、

网友:
跑码后,先U会通过各线总线去调取BIOS,成功后U会运行POST程序初始化桥(芯片组),成功后桥就会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去抓取内存,后初始化内存

网友:
spd总线跟南桥有关,可是没见过坏的

网友:
肯定有关系的啊 总线是由桥控制的

网友:
肯定有关系的啊

网友:
有时候机器会莫名其妙的好的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有关系
          复位有关系

网友:
换吧 我遇到就是e49的就出这问题了  内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下图纸,确实是,之前看图纸都是一个8脚芯片发的,,难怪了。感谢回复

这个八角芯片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不跑吗你就说是不过内存

网友:
没啥关系吧
跟cpu有关吧

网友:
那叫不过内存啊!!!瞎说

网友:
桥有问题导致无法读取内存SPD,所以识别不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看了下图纸,确实是,之前看图纸都是一个8脚芯片发的,,难怪了。感谢回复

没有什么八脚芯片,100台机子,100台的SMB都是南桥发出的,中间会经过两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