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泣血跪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09-11):
奶牛 GateWAY   Z06 笔记本一台  板号为DA0Z06MB8D0    故障现象为背光时有时无,换了屏线和屏幕都不能解决问题  在论坛搜得相仿问题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684-1-1.html   在此也感谢这位前辈的分享  我按图索骥   测量 BL_ON只有1.5V    遂短接R444 问题可以解决,于是更换R444  故障依旧   泣血跪求哪位前辈能指导一下,附电路图:现在 BL_ON电压1.5,Q25导通,Q26截至状态

网友:
只能大力的支持楼主。。帮顶。。。

网友:
1.5是不是 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A:
r444 的焊盘到D28是不是导通的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搞的,你把Q26 Q29  R443  D28全取了看有没3V电压出来,如有3V电压出来,你就把一个一个装上去,装到哪一个电压不对就是哪一个元件坏了,或者是后面电路有问题。如果全取了电压还是拉低了,那就是板层有问题了,把线割断,飞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bl_on还受控于另外三个信号, 你要是嫌弃麻烦 就直接去掉Q26 直接屏线接口短接背光调节

网友D:
可以先取下Q26测量BLON信号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取下Q26测量BLON信号电压变化。

中午刚取下测量,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4 的焊盘到D28是不是导通的啊

测量过,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_on还受控于另外三个信号, 你要是嫌弃麻烦 就直接去掉Q26 直接屏线接口短接背光调节

想好好修,也练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搞的,你把Q26 Q29  R443  D28全取了看有没3V电压出来,如有3V电压出来,你就把一个一个装上去, ...

好,这个方法虽然比较繁琐,蛋也值得一试

网友E:
是不是休眠电压低了才会导致时亮时不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休眠电压低了才会导致时亮时不亮哦

短接R444可以解决问题,但我想把它修好!

网友F:
拆掉q26和q29看看效果,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掉q26和q29看看效果,一个一个拆。

先拆的Q26 没效果,问题依旧,再拆Q29,问题解决,电压也正常了,焊上Q26,依然很好,现在不装Q29  装好机装上屏,机器正常,想请教下,不装Q29可以吗,Q29是负责什么信号的!能找别的型号代替Q29的原型号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取下Q26测量BLON信号电压变化。

先拆的Q26 没效果,问题依旧,再拆Q29,问题解决,电压也正常了,焊上Q26,依然很好,现在不装Q29  装好机装上屏,机器正常,想请教下,不装Q29可以吗,Q29是负责什么信号的!能找别的型号代替Q29的原型号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先拆的Q26 没效果,问题依旧,再拆Q29,问题解决,电压也正常了,焊上Q26,依然很好,现在不装Q29  装好 ...

应该是ec发来的休眠信号,你测测电压是多少?不装q29有可能不能待机,就是电脑待机屏幕背光不关导致白屏,实在不行可以吧电脑休眠关了。我怀疑是q29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ec发来的休眠信号,你测测电压是多少?不装q29有可能不能待机,就是电脑待机屏幕背光不关导致白屏 ...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2017-02-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