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51TR 升压芯片怎么去保护 芯片型号:EUP2589

楼主(2015-09-11):
     昨晚接到这台机器   拿到机器故障为 背光闪一下就灭 指示灯也灭   目测是自我保护。 拆开明显看到一电容漏液更换后以为是好了 但是故障依旧   通电测量   更换的电容19v通往升压恒流芯片的第二脚VIN  背光在闪  19v在跳。 有没有哪位大师傅知道 这芯片EUP2589怎么去保护。
          万分感谢。

网友:
等会客户就要打电话来机器情况了   在线等大神师父

网友A:
背光在闪  19v在跳你这个明显有轻微短路,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在闪  19v在跳你这个明显有轻微短路,仔细查一下

好的 我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在闪  19v在跳你这个明显有轻微短路,仔细查一下

不插LED灯条线电压就很正常  就是那种带不动负载拉低19V那种

网友B:
去保护是为了把时间延长来找故障,你去的目的又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保护是为了把时间延长来找故障,你去的目的又是啥

去了保护就可以把问题定位在哪一部分了

网友C:
这有一些机关资料,可以试着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一些机关资料,可以试着研究吧

这个我看过了  查了资料了  已经订了芯片 明天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改个高压也行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了    完全不升压

网友:
断掉高压板试试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