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11):
开机到0.8几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点      求指点

网友:
先换CPU,内存看看,不行从内存基本条件查起,供电,SPD,RST,SMB,AD对地值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不插内存和插内存看下SMB正常吗?如果前面条件都正常,SMB也正常,刷BIOS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BIOS刷了吧

网友:
铁壳的cpu上管  显卡供电的上管也是用的铁壳的 一般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