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内存 啊啊啊!

楼主(2015-09-11):
华硕P5P43T  SI     每次重启都过不了内存,诊断卡的代码是D4 55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华硕的找内存822

网友:
不会搞啊,

网友:
示波器测SM总线

网友A:
测试内存条件啊 SPD 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内存条件啊 SPD 总线

请问下spd总线直接连到北桥的吗

网友:
请问下sm总线是内存连到北桥的 吗

网友:
是不是每次重启都这样,拔掉电源启动又正常啊,你电压,内存这些测试换过没有啊,在试试放电看看

网友:
三代内存的工作条件有: DDRVTT    DDR15   VDDSPD  SMBCLCK SMBDATA  REST#  VREFCA VREFDQ  VCC3
应该就是这些了吧  不够的楼下补充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下的822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有吗,正常吗。 。。。。

网友:
查工作电压啊,一般都没SPD

网友:
请更换时钟芯片试

网友:
供电正常不   ,    还有看看I/O边上的822    刷个BIOS

网友:
杀BIOS,杀S11芝麻官,杀822 ,杀SMB ,杀 时钟。。基本就OK。。。。。。。。。

网友:
华硕的先查一下822

网友:
BIOS下的822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