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2j 自动加电的问题

楼主(2015-09-11):
板号n82jv main board   rev.2.0        不开机,插电自动上电1.33或1.4,按开关强制关机电流到0.22后又立马上到1.33或1.4

网友:
跪求各位大师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一下RTC电池,特别是电池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桥BIOS没有问题吧

网友:
先看看  有没有 进水痕迹吧

网友A:
按住开机键看看能否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开机键看看能否强制关机

强制关机马上又自动上电了

网友:
我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这是自检程序  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你在刷一个bios 试试 准好

网友B:
电流上升的时候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有跳变??、

网友:
先看有无进水 再刷BIOS 不好直接搞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升的时候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有跳变??、

直接到1.4后0.1的上到1.5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到1.4后0.1的上到1.5了现在

我的意思是1.4是直接上去的?一下字变成1,4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查RTC 电路 然后BIOS

网友:
看下电池有电没  再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