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3超薄屏和140LED屏可以互换测试不

楼主(2015-09-11):
请教133超薄屏和140LED屏的屏接口定义一样不??请教133超薄屏和140LED屏可以互换测试不

网友:
40跟40就可以,,133的30和20都不行

网友:
针扣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大小都不一样吧。

网友:
实践证明 接口大小脚位数一样,可以代换。正常显示了。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接口一样就可以 不分薄厚

网友:
接口一样就可以.

网友:
接口一样都可以不用管尽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