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花屏,求ID为“xiu120”大哥百忙中指导我一下

楼主(2015-09-11):
K43SV R3.0  来的时候内外接都不显  拆开发现堵死了风扇口 清灰完发现电流有变动接上外接花屏,内接灰屏就一显示的时候那种灰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6014-1-1.html,这位xiu120的大哥遇到的和我的很像 只是华硕这东西真的很烦人 没有图纸 ,大哥说是一颗显存坏了,但是我不知道是那一颗,帖子里面也没有图片,发消息过去给那个大哥 可惜可能太忙没有看到,或者大家有谁遇到 能否给我点思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故障大概也是显存 但是8颗显存不知道是哪一颗,难道要我8颗一颗一颗的换吗?

网友A:
兄弟你的电脑很多呀

网友B:
8颗显存我一颗颗干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干到最后一颗才好!不知道怎么量出哪一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电脑很多呀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8颗显存我一颗颗干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干到最后一颗才好!不知道怎么量出哪一个坏

那你能跟我说一下是哪一颗么?这个板子 应该就是那一颗坏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那一颗啊 你能告诉我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堵死了风扇口,基本都是显卡芯片

网友:
基本都是显卡芯片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不一定是显存  就是显存问题也不一定说一定是那一颗啊

网友:
量一下显存供电正常不,正常先做显卡吧

网友:
先给显卡做下热身再说嘛 如果不行 再考虑显存  这个情况的话 我个人感觉 有问题的显存 可能会发热  过一会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