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2 40毫安漏电不开机绝杀

楼主(2015-09-11):
  MX2不开机,漏电40毫安,按开机键无电流反应,拆开屏蔽罩检测有好几个电容对地短路,于是给漏电电容单独加电1V,电流达到1.2安,几分钟过后,短路电容发烫,自此故障元件找到,拆除后机器开机正常。此种方法适合所有小漏电的检修。

网友A:
中间的BGA封装的小芯片先取下,再烧机?

网友:
电源IC拆掉才烧的??

网友:
实例挺不错的啊

网友:
很实用一烧鸡大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会搞了

网友:
感觉好困难的啊

网友:
用上了笔记本的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BGA封装的小芯片先取下,再烧机?

请问;师傅手机怎么烧机。

网友:
厉害厉害,但是都要下电源吗

网友(2015-10-26):
小电流的话我都是拆电源烧,谁还有别的方法来分享下

网友:
烧机,现在还不懂

网友(2015-11-27):
请问楼主,你用的多少倍的放大镜。

网友:
和笔记本的烧鸡差不多

网友:
小短的话是不是要先拆掉电源IC,大短的话可以直接烧,这样是吧,有些机子是主电源跟副电源小短的话要拆掉哪个才可以烧出来

网友(2015-12-31):
这个和笔记本短路一样, 结果是那个BGA封装的芯片坏了???还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烧机大发,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