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性坏道

楼主(2015-09-11):
有规律的坏道,请教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是有个磁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个磁头有问题,,,,

已经砍了1头的,就剩0头了,另有的问号为什么不能加G表?

网友:
换固件重跑就好了

网友:
格掉了,估计盘面轻微划痕。

网友:
有一个头有问题了

网友:
这应该是磁头坏了吧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震动过了,以前我也修到过几个,跟你说的很相似

网友:
重新校准一次有可能解决得了

网友:
这是用什么软件测得啊

网友:
降容再跑,应该有收获!

网友:
是不是磁头有问题啊

网友(2015-11-04):
修盘的成功率=盘本身的质量+好的固件+技术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扫描的啊?没见过

网友:
只为摇一下,赚点分用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有规律的,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