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431装内存条待机短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1):
今天一个惠普电脑玩一会温度过高自动关机,拆开给他清灰加硅脂,结果装电池试机的时候亮一下就关机,一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结果加电一看主板短路了,于是查电路图发现一个场效应管击穿了,当时是内存条取下来量的,发现换过场效应管之后不短路了,于是就以为好了,装机一试,又是短路,一量,另外一个场效应管又被击穿了,后来才发现只要不上内存条主板待机就正常,装上内存条主板待机直接短路,实在不懂了,自己还是个新手,求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A:
应该是二极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二极电压的问题了

原谅我是小白,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B:
这样估计教不了吧  送同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估计教不了吧  送同行维修

哎,本以为短路最好修,没想到这个有点棘手,而求我本来也只是给他清个灰,谁知道就短路了

网友:
送同行维修

网友:
建议送同行修吧,别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还得看图纸来修修,

网友:
是内存负载有问题吧,这种故障最好断开后级